大家好,请问这此电路R1两端电压差为什么不是5V?

楼主(2012-05-11):
大家好

网友A:
应该 是5V吧 为什么不是呢?你实际验证过还是怎么的出来的?具体电压多少?

楼主:
实际测出来是3V左右

网友B:
输入电压是多少V,输出电压是多少V,

楼主:
R1 220欧  R2 1K欧 输入11伏多

网友B:
那就很正常了

网友C:
负载分配错误,R2小于一个维持值的时候,R1两端的电压就是5V了,大于则会下降。这个你自己调整调整再想想就明白了

网友D:
很简单的问题,自己多动动脑筋吧

网友E:
按公式,你的输出都大于输入了

网友F:
写的真好!!

网友G:
楼主服了,你想想啊,假如R1两端是5V,那么对于输出则有:Vout=(R1+R2)x(5/R1),代入R1=200,R2=1000,则有:Vout=(200+1000)x(5/200)=1200X5/200=30V,呀的,你11V的输入,这又是降压输出的,一般最少也要有个2~3V的压差,也就是说,神一个的7805在输入11V时也最多只能输出个7~8V,更何况此时的3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