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wcdma的usb上网卡这么便宜

楼主(2012-05-11):
http://s.taobao.com/search?q=3g+%C9%CF%CD%F8%BF%A8+wcdma+usb&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20511
如这淘宝网址, 里面的价格相差相当大,有不到100的,有200多的华为的, 请各位指教下,是为什么。 不是说现在的那wcdma模块都是高通的,这bom成本就要100多了。 那些便宜的又是如何做做出来的。
我公司是需要用的minipcie的接口的,如华为em770的那种, 是否那种接口的也有不到100的。

网友A:
芯片,有量就便宜。真正量大的采购,都是按裸片面积谈价的。

网友B:
我用的是电信的卡,用的是这款卡托。速度能到360KB/S,感觉还可以。

http://www.amazon.cn/Huawei-%E5% ... 36811933&sr=8-1

楼主:
是呀,做为电子工程师是希望自己的产品有价值,现实却竞争激烈,有企叫华美兴泰的,看起来是个还好的公司,卖的那wcdms上网卡都不至100,不明白,经常上面领导会问,别人家的这么便宜,我们买的就这么贵,我们是用,minipcie的那种

网友C:
货的来源不同价格自然不同,淘宝上还有不少是翻新货,价格低于正常产品。

网友D:
5# jxhsl 呵呵,这个问题我也会经常会被问及。我的回答经常是:“如果我们的量有他们那样大。我们也可以做这么便宜”

我们的量有这么大吗?呵呵。没有。所以相同的功能,如果有消费类电子,而且接口我们能接受(说白了就是USB口)。那我们会买消费类电子,那怕到时把它封在产品内部。

楼主:
除了高通,是否有别的方案的,海思,mtk?

网友D:
我们因为用的是LINUX,因些,我没有管里头用的是什么芯片,买现成的USB接品的,那个便宜用那个,呵呵。

网友E:
有的卡不要钱的,主要是收使用费。

楼主:
我指的是USB的3G上网模块,插电脑上使用那个。

网友D:
是的,我用的就是那种,我买的是华为的成品。在linux下用很方便。如果是单片机用,只要你会用单片机驱动USB串口,应该也是能用起来的。
不过要注意的是,这种设备采用的零光盘技术,设备在插入时,USB枚举是没有串品的,只有一个U盘(里头的TF卡)和一个光驱(模拟出来的,windows驱动在里头),需要发送一个特性的数据包给它,进行模式切换,这里才能枚举出USB串口来,这个程序在linux下也是有现成的,单片机的话也要自己写了,不过这个程序很简单。只要USB串口枚举出来的,后面的操作就和以前用西门子的GSM模块一样了,AT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