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电路:用一个开关控制2种状态输出?

楼主(2012-05-11):
电路作用: 当开关闭合时, 输出电阻为33K
             当开关断开时,输出电阻为1K

只能用1个开关(单刀单掷)的. 可以使用其他的分立器件.
工作电压是12VDC

谢谢

楼主:
:L, 怎么发了两遍..

网友A:
找个1K和32K的电阻串连起来,32K电阻再并一个开关

网友B:
用你图画的开关无法实现,你换开关就可以了,一路是按下时候闭合,一路松开的时候闭合,具体原理参考微动开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想闭合的时候是32K
断开的时候是1K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能用单刀单掷的开关呀.

网友A:
人是活的

网友A:
电路作用: 当开关闭合时, 输出电阻为33K
             当开关断开时,输出电阻为1K

只能用1个开关(单刀单掷)的. 可以使用其他的分立器件.
工作电压是12VDC

谢谢 ...
引用 楼主:

既然可以使用其他的分立器件,那就加个器件来实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