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示波器问题

楼主(2012-05-11):
我是新手 求教该不该买个示波器 看有还很多硬件上的测试点用万用表量不出来,只能用示波器看波形,求教是不是应该买个,买什么样的,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多少M的求教

网友A:
看个人条件,自己玩每个便宜的就行,国产的50M的不到2000块。

网友B:
注意调试方法,也不是必须要示波器才能调,可以考虑买个便宜的二手数字存储示波器,100M双踪的比较好。

网友C:
用惯了示波器,真没考虑过没有示波器光用万用表怎么办,要买个,万用表的精读不够,自身带一定电压。。

楼主:
50M的示波器就够用的了吗? 我看大部分人都弄的是100M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对数字信号而言,经验计算的频率范围为示波器带宽的1/5,比如楼主买50M的,只能看到10MHz的数字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