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温控器(PT100或者K型热电偶输入)

楼主(2012-05-11):
3路温控产品特点:

1、工作模式选择:3路温控(PT100,或者k型热电偶输入)或者
2路温控+1路定时器、
2、输出模式:双向可控硅+继电器+4-20mA+固体继电器通过跳线选择(内部固定)
33路温控器模式下,可以随意设置温度值
43路温控器模式下,3路可以同时,也可以单独,自整定PID参数
52路温控+1路定时器模式下,CH1CH2可以随意设定温度值,CH3固定为定时器输出模式
62路温控+1路定时器模式下,定时器定时时间可以随意设定
7PT100输入模式下,温度控制范围:-199.9~ +400.0
8,
k型热电偶输入模式下,温度控制范围:0.0~ +1372
9k型热电偶输入模式下

分辨率:0.1℃(0.0℃~999.9℃);1℃
(大于999.9℃)
使用环境:-30℃~50℃,环境湿度:< 85%

楼主:
K72_3CH_面板显示:

网友A:
这个是广告哇

网友B: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楼主:
”这个东西太简单了“

回复:
  不要 “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有能力的话,你做一款类似的性能产品看看那!!!

网友C:
这个到赞成,没有做过的不知道不好做。
没有批量做过的不知道提高性能多困难。
这个玩意,硬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很容易抄的,关键是软件。

网友D:
请问你做过利用51单片机给钢水测温的仪表吗??

网友E(2012-06-13):
3路温控产品特点:

1、工作模式选择:3路温控(PT100,或者k型热电偶输入)或者
2路温控+1路定时器、
2、输出模式:双向可控硅+继电器+4-20mA+固体继电器通过跳线选择(内部固定)
3、3路温控器模式下,可以随意设 ...
引用 楼主:

做的真 tm 的粗糙!按键洞洞左低右高,连爱好者作品都不如。卖个高铁的啊?

楼主:
说明不要太粗啊,让人耻笑啊!!!!!
作为一个新人还不谦虚,看你能够飞到哪儿去???!!!
是借用的外壳,没有合适的外壳。
关键是思路,软件功能。

网友F:
学习一下, 不知道自己做能成功不,谢谢

网友G:
大家好!我是做松下继电器的,体积小的都有,各位要样品和货都可找我/13509967977

网友H:
热电偶种类应该再增加一些哦

网友I:
什么温度计都有,http://www.qh1718.com

网友J(2012-08-02):
学习下,如果需要PT100信号放大模块的联系我

网友K(2013-11-21):
引用 网友J:
学习下,如果需要PT100信号放大模块的联系我

怎么联系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怎么联系你?

QQ:1601567945,或:18118766847(梁生)

网友L(2014-10-06):
楼主,多少钱一个,想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