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汇编c8051f000,编译出错

楼主(2012-05-11):
$ INCLUDE (c8051f000.inc)
org 0h
ljmp main
org 30h
main: mov pcaomd,a          ;关wdt
           mov a,#83h
           mov oscicn,a;OSCICN
           ;默认片内12m时钟
           mov a,#040h
           mov xbr1,a;使能交叉开关
           mov a,#0ffh
           mov p1,a         ;p1输出
start:         acall delay
                  mov a,#0ffh
           mov p1,a
           acall delay
           clr a
           mov p1,a
           sjmp start

DELAY:        MOV R5,#04H           ;将立即数传给寄存器R5
fF3:        MOV R6,#0FFH
fF2:        MOV R7,#0FFH
fF1:        DJNZ R7,fF1               ;若为0程序向下执行,若不为0程序跳转到
            DJNZ R6,fF2
            DJNZ R5,fF3
            RET
                end

;很可能头文件装载可能出错。工程文件也传上了,用过的大侠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A:
干嘛还用汇编语言?帮不了你了,我是学C的。走一走,看一看,学一学,灌一灌。

楼主:
感觉keil在对c8051f芯片汇编时好像缺少什么设置一样,写 c 就没问题

网友B:
最前面加一条$NOMOD51或者在Option for Target ... 里面的"A51" 里面去掉"Define 8051 SFR Names"前的勾。

main: mov pcaomd,a          ;关wdt
改为main: mov pca0md,a          ;关wdt

楼主:
谢谢4楼,ok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