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请求解答,谢谢

楼主(2012-05-12):
放大器电路为什么需要高低通滤波??怎么在前置放大器中设计高低通滤波电路网络??

网友A:
滤波是为了得带更好的信号,可以使用LC滤波器,这个在网上都有!

网友B:
放大器电路为什么需要高低通滤波,是为了放大你想要的信号!!!

网友B:
一般是带通滤波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