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S,ID

楼主(2012-05-12):
下图是HT70XX芯片的内部电路图

请教Iol 输出灌电流是怎样得来的?

是由输出级的NMOS管的VGS大小决定的吗?

网友A:
由这个开漏输出的NMOS在芯片上的面积决定. MOSFET是由许多微小的胞并联而得, 面积越大, 胞越多, 电流就越大, 另外还与热阻有关.

网友B:
手册所载是一个测试值——当VDS=0.25V是的电流值,其意义相当于导通电阻
测试中可受VDD影响
芯片制造中可直接受片面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