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加外部分频器件,stm32最高能做多少M的频率计?

楼主(2012-05-12):
rt,用stm32f103系列。有一次实验是做频率计,要求能测的频率越高越好。
刚才翻了下参考手册,用外部时钟源模式2,设置预分频器8分频,不超频的情况下应该可以测8*18=144M频率。
请问不加外部分频器件的情况下能否测更高的频率呢?要用什么技巧吗?

网友A:
不能超过stm32的最大工作频率吧

网友B:
使用外部时钟连接时, 外部信号要经过滤波器和边沿检测器才能进行定时器, 频率不能太高.

但如果采用外部时钟源模式2, 从数据手册的框图上看: 信号可经过最高 8 分频后进入定时器, 并且和 CK_INT 一起(处于并列方式).
于是推测, 经分配器后的频率 ETRP 应该能够达到 CK_INT 的频率.
如果是 TIMx, 最高的 CK_INT 可以达到 36MHz, 由此推想,  不超频的情况下可能测频率达 8*36=288MHz。

那如果定时器是 CK_INT 可达 72MHz 的 TIM1/TIM8 呢?
从图上看 ETRP 信号和 fDTS  信号并列进入定时器, 再有从中译 V10 版
P290  注:在现在的芯片版本中,当ICxF[3:0]=1、2或3时,公式中的fDTS由CK_INT替代。
这里看到,  fDTS 就是 CK_INT, 由此推断 用 TIM1/TIM8, 理论可测最高频率可达 72*8= 576MHz!

但这只是推论. 得看信号源, 前面的门电路和分频器的允许工作频率,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 说不定, 楼主的 144MHz 也达不到.
由于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 如果楼主要做这方面的设计, 不如先找个开发板做个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您好像忽略了一点,etrp的频率不能超过TIMxCLK的1/4,我的算式里的18就是72/4得到的。但是看了下数据手册里的电气特性貌似远达不到?

网友B:
嗯, 没有仔细看后面的说明, 后面的寄存器说明里还真有这么一说: etrp的频率不能超过TIMxCLK的1/4.

我那张关于 定时器触发的图没有准确把握他的意思. 从下面的寄存器的描述里面看, ETRP 信号不是和 CK_INT 信号并列输入, CK_INT  只是采样用的时钟.

呵呵, 是我弄错了.  谢谢指正

不过从 中译 V10 版数据手册的图 75 和图 122 上看, ETRP 是可以达到 1/4 的 CK_INT 的

网友C(2012-10-26):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D(2015-10-28):
IO口反转速度最大50M,,你想测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