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级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我在一篇**里看到下面的电路,见附件。
我不懂原理,对驻极体话筒说话和不说话有什么不同。
我在输出接LED灯和什么都不接,感觉效果不明显。
灯时亮时不亮,没规律,而且亮度很低。不接负载时,输出电压
也不怎么变化。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测的哟。用直流测的话,你可能是用数显的万用表吧。你一直吹着那个话筒,电压是有变化比较明显,容易看。如果用机械指针的话,你说话的时候,可以看出指针在左右晃动。

楼主:
谢谢!可是我吹的时候,电压变化不明显。我再查查。

楼主:
还有,忘说了。9014我用9013代替可以吗?

网友B:
9014为好,9013亦可

网友C:
9014好买一些

网友B:
9014噪声低,尤其适合前级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