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面试题

楼主(2012-05-12):
有两个序列a,b,大小都有n,序列元素的值任意整数,无序;
要求:通过交换a,b中的元素,使[序列a元素的和]与[序列b无素的和]之间的差最小。
例如:
var a = [100, 99, 98, 1, 2, 3];
var b = [1, 2, 3, 4, 5, 40];

网友A:
给个思路:
1、两数组A和B归并为一个排好序的数组C
2、清空A和B
3、从C中每次取两个元素分别放入A和B

取数原则:
1、取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放入A
2、取第二个和倒数第二个放入B
3、依此类推
4、若取到最后只剩两个数了,计算A的和与B的和,将大的放入‘和’较小的数组,小的放入‘和’较大的数组

网友B:
先将两个数组快排得到:
1,2,3,98,99,100
1,2,3,4,5,40
然后归并成一个数组c:
1, 1, 2, 2, 3, 3, 4, 5, 40, 98, 99, 100
然后从c中按顺序取值分别给数组a和b,同时注意,如果上次a分到了一个较大的数,那么下次就给它分配一个小一点的数,反之亦然。

网友C:
LS上的思路可行,题目不难

网友D:
2,3楼的思路都可以借鉴

网友E:
我觉得不能合成一个数组,题目说了,是交换元素。
应该,A,B数据进行排序。
排序完成后,再进行大小比较,从大到小,一个一个比较,再进行交换。

网友F:
这个是什么岗位的面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