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5-12):
哪位大侠可以校正以下下面的电路?(包括阻值计算、选择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最右边的东西不知是啥,输入信号情况不明,故无法下手。另外右边那个光耦你确定有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整体意图是单片机输出信号控制启动电磁离合器。左边是光耦,上面是继电器,右边是电磁离合器。我也不清楚有没有必要,还请指点。我主要的疑问是R52/R53阻值的确定(基极电流是0.4mA)

网友B:
也许是个成熟电路
只是R53的值可能太小了

网友A:
光耦主要是为了隔离强干扰源,就是电磁离合器,左边那一级已经够了,右边电路整复杂了,根据你电磁离合器的工作电流,随便选个管子就OK了。

楼主:
也许是个成熟电路
只是R53的值可能太小了
引用 网友B:
那么如何取值呢?能不能详细说明?谢了!

网友C:
接入驱动源,测量Q1基极的电压,如果达到0.6V说明BJT开通,如果没有就要加大R53,
R53可以防止漏电流使Q1误动作,也就是只有在通过R52的电流大于0.6/270=3mA时Q1
才会开通。

网友B:
先前图片没有完全显示出来。这会儿看见24V电源了,R53值倒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