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路温控器(PT100,K偶输入)__详细资料

楼主(2012-05-12):
3路温控器(PT100,K偶输入)__详细资料:

1、K72SMD-3CH_电原理图:

2、K72SMD-3CH_PCB图:

3、K72_3CH_面板显示

4、K72_3CH_使用说明书(sh)

网友A:
曾经看到数码管菜单就想吐……要捧着一本手册挨个找“L”"-"“[”“]”是啥意思,汇编都比它强……一个小液晶也就三四块钱,至于这么省么

网友B:
M 原来这样写啊
好多表支持不只一种类型的热电阻 Pt100 、 Cu100、Cu50、BA2、BA1。

楼主:
但是常用的就是:PT100和k型热电偶,我不做生僻,不常用的东西

网友C:
好奇问一下楼主,PT100采集那一块用的是什么原理,差分输入吗?跟直接采集分压电压有哪些区别呢?

网友D:
楼主大公无私的奉献,一定要支持下

网友C:
以及如何确保测温准确度!测温误差在多少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你这么说就错了,温控仪表都是数码管显示的,直观。LCD不一定合适。
只有高档的,用彩色LCD,加触屏。

网友E:
设计有些小问题,数码管驱动,COM用595驱动,普通的595驱动能力有限。
2个CPU,软件太复杂,成本太高。
PT100输入是2线接线,精度变差。
其它还好,就是太复杂。
普通的PID仪表,才几十块钱。

楼主:
没有真正的使用和测试过,就不要瞎说!!!!

楼主:
“设计有些小问题,数码管驱动,COM用595驱动,普通的595驱动能力有限。”

因为是的动态扫描,根本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们都使用好长时间了!!!

cpu:C8051F350是24bit ADC,还是差分输入,精度是非常的高!!!

网友E:
这又不是你的地盘,请你礼貌一点。谁没事干“瞎说”啦?
我又不是没有使用过温控仪表,又不是没有设计过温控仪表,又不是没有使用过350这个芯片。
起码用普通的595驱动COM端,不是正规的设计。

网友F:
24bit ADC
24bit 是分辩率不是精度。
分辩高不等于精度高

网友G:
设计套路有点老,学习,学习

网友H(2012-07-18):
学习,原理图没有看到CPU

网友D:
楼主能否给一下你使用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参数吗?

网友I:
2个CPU,软件太复杂,成本太高,用STM32就可。

楼主:
不明白,就不要乱说!!!鄙视你们!!!!

楼主:
你们还自以为是高手哪,简直就是笑话!!!

网友J(2013-12-13):
测试精度能达到多少,热电偶的温补怎么做的

楼主:
PT100 控温精度:  ±0.1°C ,还可以做到±0.01°C 。
K型热电偶     : 冷端温度补偿采用的是二极管测温。

项目都经过长时间的测试了。

网友K:
:funk:我了个擦 控温做到±0.01度 吓死我了 我们单位作为校准基准的温度表 全德国进口 控温精度±0.1度 光这个表就要8w多了 8个高精度热电偶 配套恒温箱 楼主冷端补偿仅仅pn节 这个0.1甚至0.01怎么的出来的 不要把分辨率和精度搞混

楼主:
绝对没有搞混啊,这点常识还是有的。 没有大量的测试,也就没有发言权啊。

楼主:
我说的 PT100的控温精度啊,不要和热电偶搞混啊

网友E:
如果没有做过,吹牛乱说,大家一笑了之!
如果做过了,还吹牛,而且反复吹牛,一点也不好笑!
你做过了,难道别人就没有做过了吗?

楼主(2014-03-21):
你也把你拿手的东西贡献出来,和大家共享一下啊。

网友L(2014-09-03):
人家能够分享你们就学习好的东西,不要乱说,不行你们也分享一下,就知道挑毛病。支持分享者,不管好坏。大家牛X可以有根据的选择么,不好大家也可以不选择么,人家已经作为正规产品使用了,说明原理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M(2014-10-06):
好东西啊,还差程序,楼主能贴出来吗?

网友N:
有没有NTC热敏电阻的测量方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M:
好东西啊,还差程序,楼主能贴出来吗?

你真的要求太多了。
操作说明书、原理图、甚至PCB,对于此类在卖的产品,都不是机密。
要想解剖,买一个,马上就知道了。
程序才是关键,程序都给你,人家喝西北风呀?。

楼主(2015-02-09):
看看我的5路温控+定时器,7英寸TFT显示的:
 https://bbs.21ic.com/icview-880740-1-1.html

网友O:
精度应该是理论的,0.1度意思要分辨约40毫欧姆,0.01度就是4毫欧姆,实际测温能不能准确要看PT100探头了,影响因素很多,一致性也没法保证,基本很难,一般场合也没这个必要

网友P(2015-04-28):
E2K和E100桥电阻,有什么要求?

网友Q(2019-11-17):
这个温控表是那里生产的

网友R(2021-01-09):
用C8051f 性价比太差 这么贵的单片机 这么复杂的电路 做出来只支持2个分度号 失败 自己用用还可以 放到市场上恐怕一块都卖不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温控表是那里生产的

我自己公司生产的!我的QQ: 390350125, 微信号:ichnny_xia

楼主:
引用 网友S:
HC32L136K8TA M0的内核  超低功耗  12位ADC 带LCD的有些不错的性价比   详细资料QQ1593449604  ...

12ADC精度太低了! C8051F350:ADC那是24bit精度,不在一个层次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