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PMOS,用作电源切换上的

楼主(2012-05-12):
推荐一个PMOS,用作主电源和备用锂电池电源切换上的。

要求可能比较苛刻:

VGS >= -+20V
ID > 2.5A (VGS = -3V)

封装尽量小,有SOT23就比较好了。正常工作电流600mA左右,瞬时可能会达到2A。

网友A:
SOT-23的PMOS:AP2301N, AP2305N, AP2605Y, VS2307, VS3407......

网友B:
楼主要求VGS >= -+20V
楼上的几个没有一个可以满足

网友A:
VGS是可以解决的,电阻分压即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楼主:
VGS是可以解决的,电阻分压即可,活人不能被尿憋死
引用 网友A:

20V我已经是考虑到分压的了,设备供电电压为+12V到+30V。
要求电池满充时(4.2V),设MOS导通门限0.4V。主电源>=10V时,不触发。既要求
此时VGS>-3.8V.分压比0.38。+30V时,VGS = 11.4V。大于常见的VGS=8V的MOS.

------------------------------------------------
不好意思,此处计算有误,没减掉电池电压,VGS  = 7.2V
使用TP4054为电池充电,充电门限 3.0V +- 0.1V.若此时电池为3V,甚至电池
过放电,低于3V,那此时VGS > 8.4V了。8V的MOS还是满足不了。

我现在考虑使用一个PNP的三极管来驱动MOS。有没有VBEO > 20V的管子?

楼主:
楼主要求VGS >= -+20V
楼上的几个没有一个可以满足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否推荐几个。或者是VBEO > 20V的三极管(三极管参数 BVebo),本想用S8550的,发现BVebo只有-5V。比MOS还小。

网友A:
20V我已经是考虑到分压的了,设备供电电压为+12V到+30V。
要求电池满充时(4.2V),设MOS导通门限0.4V。主电源>=10V时,不触发。既要求
此时VGS>-3.8V.分压比0.38。+30V时,VGS = 11.4V。大于常见的VGS=8V的MOS. ...
引用 楼主:

PMOS的耐压不高, 电路上想办法吧.

从你的描述上, 难道你想切换 30V与4.2V?

网友C:
去找找力源,20V Vgs的很多

网友B:
SOT23的VGS估计最高只有20V的,大于20V的,SOP8封装的比较多,如AO4413、AO4415之类,VGS为25V。

网友A:
楼主要求VGS >= -+20V
楼上的几个没有一个可以满足
引用 网友B:

AP2301, AP2305是+/-12V,别的都是+/-20V

网友A:
楼主打算怎样切换是关键,晒图。都要分压,那VGS的问题就不大。
VGS高的管子,Vth就高,反之就低

楼主:
PMOS的耐压不高, 电路上想办法吧.

从你的描述上, 难道你想切换 30V与4.2V?
引用 网友A:

网友A:
LM2576-ADJ有没有接分压?最终输出多少伏? LM2576是双极性工艺, 如果降到3.3V的话, 就不要想了. 占空比100%都不行, 而且4.2转3.3V, DC-DC的综合效率不见得比LDO高.
外接电源输入最高电压30V的话, 你要考虑的是VDS>=40V, VGS勿须考虑,10V都行,在源栅之间的分压电阻上并一个5V稳压管即可解决VGS不足的问题。我电脑里有近2000颗MOS的规格书,SOT的不下100种,没找到VDS>=40V,SO-8的倒是不少。

楼主:
LM2576-ADJ有没有接分压?最终输出多少伏? LM2576是双极性工艺, 如果降到3.3V的话, 就不要想了. 占空比100%都不行, 而且4.2转3.3V, DC-DC的综合效率不见得比LDO高.
外接电源输入最高电压30V的话, 你要考虑的是VDS>=4 ...
引用 网友A:

哦,我图没贴全。这里其实是LM2596,输出4.25V,J2-10输入电压12V~30V。
VBAT为锂电池输入电压,最高4.2V。
这里VDS = -4.2V,一般的MOS都能满足。
考虑到LM2596输出电压比锂电池高,打算把Q2取消掉。

网友:
楼主的的这个元件选型做得真累,你平常都不给供应商接触?让他们给你几本选型手册,或者推荐不就OK?

你说的这个参数的PMOS,哪个品牌都有。太多了,呵呵。

楼主:
想用AP2605.结果比较VDS不太满意2.5A的时候有0.5V的压降了。

楼主:
楼主的的这个元件选型做得真累,你平常都不给供应商接触?让他们给你几本选型手册,或者推荐不就OK?

你说的这个参数的PMOS,哪个品牌都有。太多了,呵呵。 ...
引用 网友D:

呵呵,硬件不是我们的主业。而且我们的供应商除了价格,其他的都是一问三不知。。

所以在这里问问各位用得多的几个型号。

网友E:
请把需求说明白,你要怎么切,没搞明白你要干什么。

楼主:
请把需求说明白,你要怎么切,没搞明白你要干什么。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问题很好懂吧,主电源和电池,肯定是主电源掉电后,电池供电了。
14楼有图。

网友A:
昨晚没把左侧栏关掉, 看不完图, 刚才看到了, 按下图改就是了

楼主:
昨晚没把左侧栏关掉, 看不完图, 刚才看到了, 按下图改就是了

引用 网友A:

嗯,昨天改成用8V的稳压管,并把稳压管的漏电流考虑进去,或者利用NPN三极管EB击穿电压来钳位。现在想想用开关二极管钳位也不错。谢谢。

网友F:
R43=200K,R44=100K,
输入最小12V,VGS=-0.2V,
输入最大30V,VGS=5.8V,
到是用4.2V供电时,前个PMOS供源接法导致RDS较大
是要考虑的重点

网友E:

19# oiimox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可把需求说明白啊,如果真的只是这么简单,就要看负载的电源范围啊,如果要求不高,拿个肖特基就搞定了啊。

楼主:
我都用LM2596了,可见负载是什么样的了:)
给GSM模块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