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串口协议数据的几种处理方法

楼主(2012-05-12):
我们知道,串口的协议数据一般包括 帧头+地址+功能码+校验码+数据+帧尾 等组成。
请教一下,大家平时是怎么处理串口协议的呢,我用过的方法有两种,第三种方法听别人说过,但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的实现思路。

第一种:超时判断,思路就是每在接收到串口数据,进入接收中断后,保存数据,并赋值一个变量,然后该变量的值在定时器里面自减,若自减到零说明对方数据传送完成,由此可判断接收完成,下一步就是在主程序里处理串口数据了。
这种办法现在基本不使用。

第二种:在接收中断里逐级判断,只有一级一级的数据判断正确,才进行接收,最后再判断校验码和帧尾,只有整个过程的数据都正确,才能确定数据接收完成,此时置位一个标志位,在主程序里处理通过此标志位执行相应程序。
现在我一直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但这种方法很容易有一种限制,就是只能一帧一帧的处理数据,就是说对方发了一帧数据后,下一帧数据要间隔一段时间(如10MS)再发送,如果两帧或以上的数据一起发送,第二种处理方法就会产生错误。

第三种:我也是听人说过,就是可以解决第二种只能一帧一帧接收数据的问题,具体的实现思路我也不清楚,只能分别简单描述一下,第三种方法也是我上来发帖请教的目的。
这种处理方法就是开辟一个相对较大的数组用于存放接收到的数据,接收程序只管接收数据,若接收到的数据到达数组尾端,下一个接收到的数据又会从数组头开始存放,即会把之前存放的数据覆盖掉。
在主程序里,不断扫描数组里面存放的数据,搜索里面的功能协议,每一条协议都要从数组里搜索一遍,每次循环都要这样做。我的疑问是怀疑自己理解错了,要是这样的话,单单搜索协议都要耗费大量的CPU时间,貌似不太现实。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是怎么处理多帧数据同时传输的问题的呢?

网友A:
中断接收只往缓冲内写数据,主程序从缓冲取数据,按照协议合并成完整的帧。基本思路就是这样

网友A:
把你的 第二种 接收中断里逐级判断,只有一级一级的数据判断正确 放在主程序里取缓冲数据之后。就是常用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在主程序里搜索接收缓冲区,这样我就有几个疑问:
1、这样做的方法,接收中断只管接收,并不会置什么接收完成的标志位,这样就会导致:在主程序里的搜索程序是每次循环必然会执行到的。
举个例子,如果接收缓冲区比较大(对于51单片机来说),有几K,然后有几十条协议,什么设置时间、设置状态、返回时间、返回计数结果等等。那搜索程序是不是要从第一条协议开始,从接收缓冲区的头开始搜索,如果从头到尾都没搜索到第一条协议,那又从第二条协议,从接收缓冲区的头开始一直搜索……一直到最后一条协议搜索完……从下一次循环,又开始反复上面的过程呢?
那这样是不是像我上面说的,耗费了大量的CPU时间呢……

网友B:
用MODBUS,只需要用到位读写,字节读写,就四五条协议,位和字节都有对应的地址,你把“什么设置时间、设置状态、返回时间、返回计数结果等等”和地址对应起来,再多功能都够了

网友A:
缓冲区不需要很大。保证2次处理期间的数据不漏就行了

你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协议分层。

网友C:
我就用的第一种方法,个人看法如下:
1:第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变字长帧接收,缺点是要占用一个定时器(两字节间隔超过4个字节时间即认为一帧传输完毕);
2:如果数据帧是定字长,那么你最好使用你的第二种方法
3:第三种实际就是以上两种的延伸,主要适用于通信速率繁忙的状况下,你可以开辟多个变量记录每帧的字长,循环处理存放数据即可,内部RAM够大不怕浪费你可以使用多缓存数组+状态机处理

网友D:
对于一般单片机主要是用于控制用途,第二种是最实用的,它一般都采用半双工,请求/应答式通讯,对应的单片机以单任务的方式在运行(至少有通讯需求的部分是单任务性质)。第三种采用通讯缓冲区,对于需要大数据量交换,多任务或多线程应用意义重大,同时,程序的复杂性也增加很多。但是如果你的单片机应用仍然是单任务请求/应答式,这种方式意义不大,仅仅只是节约了数据本身的传输时间,而在控制用途的场合,尤其是链路不稳定情况下,如简单的无线通讯,如何保证通讯的正确性远比数据传输速度重要的多。

第三种方式的缓冲区一般需要FIFO,既环形缓冲器,分别有读写指针。希望这个可以回答你四楼的问题。

为什么说第三种程序要复杂很多呢,举一个例子,你考虑一个通讯出错以后重传的问题就明白了。可不是重新发一次就行的哦。

最后要说的是,通讯协议够用就好,不是貌似功能越强大越好。即使优秀如USB,也把传输模式分成了四种以应对不同情况。

网友E:
第三种方法就是用环形缓冲+状态机+时间轮询来解析传输协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指教!如你所说,目前我确实只用到了单任务的通讯协议,但随着知识点的积累,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学习和了解,虽然目前也许用不上第三种方法,但我感觉,只要是做这方面技术的,以后会有用上的一天的。。。

网友F:
下一个接收到的数据又会从数组头开始存放,即会把之前存放的数据覆盖掉。
这说明缓冲区太小了,改大就可以了...
接收完再一帧一帧处理...

网友G:
去查一下freemodbus

网友H:
一般用第三种,上面已经有朋友说了,fifo+fsm主循环解析

网友I:
中断只做两件事:接收数据进缓冲,清零超时计数器
void    UartInterrupt(void)
{
     ......
     Rec.OverTime=0;
     if(Rec.Counter<REC_BUFFER_LENGTH)
        Rec.Buffer[Rec.Counter++] = Data;
}

后台程序,10ms执行1次。注:Rec.OverTime为4字节整形,永远不会溢出
void    TaskUartRec(void)
{
       if(++Rec.OverTime != 2)    return;     // 超时20ms
       ......  //  接收处理程序,扫描帧头,可做贴包处理
}

帧头 + 校验 + 命令 + 方向 + 流水号 + 保留 + 长度 + 数据
帧头为2字节或4字节
其中方向、流水号、保留等可选,也可为其它内容。长度为数据段长度

很多人喜欢把校验放最后面,对前面所有字节进行校验。其实这样不好,校验的位置不定,增加程序的复杂性。
而校验放在帧头后面,固定位置,程序更简单,使用结构就简单多了。只对校验字后面的数据进行校验就可以了,帧头为固定内容,没必要校验。

网友J:
中断只做两件事:接收数据进缓冲,清零超时计数器
void    UartInterrupt(void)
{
     ......
     Rec.OverTime=0;
     if(Rec.Counter
引用 网友I:

这样对单任务是没有问题,比如说从GPS接收时间信息

假设下这种情况:在一个系统里有大量的广播信息(发的比较快)
那么这时候缓冲内的数据就会被冲掉,怎么办?
这时候我就在中断内进行帧鉴别然后导出有效内容到全局变量传递给主程序
但是这样会让中断程序显得比较大,而且用了全局变量很多个,看着很不爽
看了上面的帖子还是没太搞明白,有没有好的方法同时解决这2个问题。
我知道FIFO应该是可以的,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又太复杂了些
因为我在FPGA里自己写异步FIFO的时候对写和读指针的判断就感觉很麻烦

真心请教

网友K:
我用第一种  我觉得简单好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对于15楼汽车电子的方法,我感觉跟我说的第一种方法如出一辙,因为只有接收到数据才会把Rec.OverTime清零,主程序才会执行到接收处理程序,否则,只要Rec.OverTime不翻转,接收处理程序永远不会执行到的。

网友I:
开个几KB的DMA缓冲,是最爽爽的了。
DMA超时中断,就取全部数据
电脑串口通常开32KB缓冲

网友J:
回复 网友J:
对于15楼汽车电子的方法,我感觉跟我说的第一种方法如出一辙,因为只有接收到数据才会把Rec.OverTime清零,主程序才会执行到接收处理程序,否则,只要Rec.OverTime不翻转,接收处理程序永远不会执 ...
引用 楼主:
恩这种方法就是循环缓冲我理解的对吧?但这样无法解决想要得到的报文被其他报文
冲掉的问题;如果用第二种方法在中断中对帧进行判别处理,又会写出较长的程序,占用
较长的中断时间,这样会不会对主程序造成影响?

网友L:
其实3种方法均可用,看用在什么场合:
    正常的串口通信,速度不快。对于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场合,第一种方法也无什么缺点,其中应用了帧超时类似概念。
   对于第二种方法,数据缓冲至少应该一帧(一般硬件缓冲不会太大),既然可用一帧缓冲方法,改成多帧缓冲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可以解决此问题;另外如果实时性不高,只用一帧缓冲即可。
   对于第三种方法,用了循环队列的概念,每次处理只用从队头处开始处理即可,并不消耗多少CPU资源。对于来不及处理的数据,要么丢弃,要么覆盖最老的数据;当然队列越大,队列满的概率越小,但总归有个限度。如果处理得高级一些,可以动态申请内存,就更复杂一些,只有大批量数据处理才会用到,但也有内存不足申请失败的时候,这时对于内存不够的处理也应该有个了断(丢弃、覆盖...),类似队列处理,类似一帧或多帧缓存。
应用场合、概率评估好,够用了就可取。

网友M:
建议学习kermit协议....
lz的三种都很初级

楼主:
22# icecut 本人菜鸟蛋一个:lol

网友M:
通信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叫同步码.第二部分叫数据包,第三部分叫校验码....缺1不可.
没有第一部分,发错一个字节有可能导致后续很多包全部错误.
没有第三部分就不知对错了

网友N:
用双核的MCU吧,一个核就负责通信,一个核负责其它的运算,最多有8核滴。我家做台湾应广滴代理,有需要Q一下 191394197

网友O:
很多应用还是要开BUFFER然后在主程序中处理的的,主要原因有:
1、通讯协议未必你说了算,很多时候是要与别人通讯的,而人家的协议可能就是没有协议,就像AT命令,实际上无格式可言;
2、在中断中处理数据是不可能的,哪怕你除了干这事啥也不干,如果协议复杂,你在里面处理的话,恐怕连收数都成问题;
3、在主程序中处理的话,方显从容不迫,开BUFFER处理,可采用超时处理,处理完毕清除的方式,也可以不采用超时,采取截取协议帧的方式,处理完毕不完全清0,而是标识成已处理的标识;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前一种对系统的消耗小,但可能存在因处理时点异常导致漏处理数据的存在;而第二种,基本上不会有漏网之鱼,但对系统的消耗会大不少,但如MIPS够高的话,也无所谓。
比较完美的处理方法是第三种。

网友P:
高诉你我的方法 应该算第二种加第三种吧;
我一般一组数据是这么定义的%01#WD0000+异或和校验+回车
%是起始附说明一组数据开始
01是站号;就是比如你用485多机通信时可以用
WD是命令;执行什么命令;
异或和:校验,防止传错;
回车:结束符,一组数据结束;
1.就是先建一个缓冲器Buffer[];多大看你接受的一组数据最大多大;
2.在串口中断中一帧一帧的接受;Buffer[i++]=SBUF;
3.如果Buffer[0]='%',则接着往下收;否则i清零;
4.如果Buffer[i]=回车,说明结束了;把Buffer[]拷贝给INBuffer[];
5.这里一定要清空Buffer,不然会溢出;
6.给个接收一组数据完成标志;当外面的UART接收处理子程序收到,则进行分割处理
7.千万别把分割处理回复放在中断中,不然可能会影响你的发送和接收,中断要短小精悍!!!

用我的方法去做吧,肯定对,做过很多次了

至于发送一组会的吧,不多说了

记住还要加输入数据异或和检验,错误则丢弃那组数据!
输出数据加异或和;切记
做工控要想到方方面面,不能认为单片机不会出错···

就这样吧,希望对你有帮组,不懂留言

楼主:
结帖啦,谢谢大家的讨论!!!

网友Q(2013-11-13):
讨论的还是挺有深度的,我用的貌似是第三种

网友R(2014-01-22):
引用 网友P:
高诉你我的方法 应该算第二种加第三种吧;
我一般一组数据是这么定义的%01#WD0000+异或和校验+回车
%是起始 ...

你这种方法很好,我打算采用,不过如果数据区中出现和帧头%(0X25)或者帧尾回车(0X0D 0X0A)一样的数据时,要怎么处理?

网友S:
我用的类似第一种方法,都是靠“超时”自然断句的,缓存是动态分配的(自己实现的内存分配方式,能保证确定性),也就不存在漏包的问题了。
方法二和三的前提都是数据包要有特定格式,而实际应用千变万化不一定就有这样的条件。方法二最笨还不可靠,方法三可靠性高,但时间空间消耗都较大,尤其某包出错后还会影响后面的包,而我的方法只丢掉本次校验出错的包即可,对后面没影响。具体分析可看我的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674102-1-2.html

网友T:
在操作系统中,底层的数据接收方式一般是第一种或者第二种,第一种因为违背了异步通信的初衷,所以不推荐使用。
第三种方式,实际上和操作系统中的“驱动”与“应用”概念类型,驱动部分只负责接收,数据解析由应用部分完成。这种分离处理的方式,有比较好的扩展性和可维护性。
因此,如何更好的实现第三种接收方式,可以参考一些操作系统的实现

网友U(2016-04-28):
写的很好……谢谢大家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