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关于1602液晶的小问题

楼主(2012-05-12):
file:///C:\Users\ud\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77141997\QQ\WinTemp\RichOle\Q}P_WUVQ}RP[VX8RW10}2[M.jpg
这个小程序写的时候出现c字符不断出现,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把数据指针清0了啊,而且也没用循环,怎么会有多个出现呢?本人超级菜鸟,打扰大侠们,请赐教

楼主:
请指教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A:
你现在的程序是不断的从头到尾执行,当然会不断出现你要显示的字符'c'了。

楼主:
这个是为什么啊?我没有加循环啊?

网友B:
把主程序里注释掉的while(1);加上,要不然主程序一直执行

楼主:
能够讲讲为什么会一直执行么?我加上while的话,一个c都没有了。

网友A:
为什么加了while(1);后一个c都没了,自己认真分析一下程序吧,对你的提高才有帮助的。

网友C:
;P不解释。。

楼主:
已经明白,由于没有延时。是因为看时序图的时候没有看清,有一个延时是1ms,是需要用一个指令来延一下时的。只是现在还是没怎么明白为什么会一直循环,如果不加wh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