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线路板竟然烧焦了有1毫米深

楼主(2012-05-12):
有块板测试时烧焦了1毫米深,如图,麻烦各位帮忙分析,这2端是电源,电压是17V左右,为何会烧成这样?

楼主:
C4是贴片104/50V

网友A:
金属化过孔的电阻比较大, 大电流会引起发热, 估计电容早已经火化为一搂青烟了

楼主:
烧焦处没有过孔,只是104/50V贴片焊盘,它是跟2200U/35V并在一起,为后面功放供电,很觉得奇怪,为何会烧成这样?

网友B:
估计印板焊盘两端有粘连使电源短路引起的,所以104没坏就烧印板了
这个粘连是丝网印刷时有垃圾掉上去了造成的.品检时又刚好打了个喷涕没看见,哈哈

网友C:
我以前的阻容灭弧电路 元件质量不好 在一段时间内就会出现 最严重的时候把线路板烧穿
我估计是不是这个电容 有问题

网友D:
PCB短路了,只要电源的驱动能力足够,烧1mm深轻松……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分析,104/50V靠近烧焦处那个焊盘一样烧废了。电源功率12W,只给功放供电,听测试人员说,放着音乐突然就冒烟了。
根据楼上各位分析有2种原因:
1.电路短路造成。为何只烧这地方呢?刚短路试了下,上电10多秒,前面二极管桥焊盘都烧黄了。
2.104/50V质量不好。用这个品牌YAGEO好几年了。那会不会贴片厂家换错料了,只能这么想了,哈哈

网友E:
电容先烧,火把下面烧导电了。电流又把下面烧了。很常见的。

网友F(2016-05-09):
好厉害的样子 板子都能烧成这样

网友G:
短路的时候电容放电就这样了,很正常的啊,电路板烧穿一大块的我都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