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调试问题

楼主(2012-05-12):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不行,只能说明你的系统设计有问题,你设断点的地方确实没被执行到,所以**你的系统设计,终点关注优先级设置,任务处理的不同分支,还有是否执行需要硬件触发等因素,如果你仔细考虑你的程序执行路径设断点的地方能被执行到,而且各种条件都满足应该是能跳过去的。

网友A:
如果不行,只能说明你的系统设计可能有问题,你设断点的地方确实没被执行到,所以检查你的系统设计,重点关注任务优先级设置及同步,任务处理的不同分支,还有程序片段的执行是否需要硬件触发等因素,如果你仔细考虑你的程序执行路径设断点的地方能被执行到,而且各种条件都满足应该是能跳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