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自动启动-断电-启动-断电...

楼主(2012-05-1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和431有关

楼主:
D11-->R37-->R31 R32-->GND支路是什么作用呢?是属于半波整流?但又没有电电解电容

楼主:
TL431没问题
反馈电路没问题

网友B:
后级负载有没有
空载的时候就这样?

网友B:
查变压器辅助供电绕组连接

网友A:
可能VCC出了问题,挂一下看看,欠压保护或过压保护了吧

楼主:
负载电路我都由去掉,所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D11-->R37-->R31 R32-->GND支路是什么作用呢?是属于半波整流?但又没有电电解电容
引用 楼主:

R31,R32是检流电阻,限制Np峰值电流
R37,二极管可能是起补偿作用吧,也可能是过压保护。。。。

楼主:
变压器补助绕组有建立VCC电源,就FB脚信号异常,该换的零件都有换掉,但还是没效果

活见鬼了。。。汗

修的两手都发软   火大

楼主:
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
:handshake

网友C:
老了  看不懂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