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powerlogic

楼主(2012-05-12):
我用把orcad导入powerlogic里头只能打开第一页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LOGIC是什么版本?你FILE------Import  试试,在里面找到ORCAD原理图格式

或者要一页一页的转

楼主:
你LOGIC是什么版本?你FILE------Import  试试,在里面找到ORCAD原理图格式

或者要一页一页的转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PADS9.3的。我就是这样导入的,只能显示第一页。

楼主:
解决了,别人告诉我的“你的软件是PADS9.3是不是,你第一次打开只能看到第一页,解决方法是关闭原理图,你到原文件那里就可以看到全部了。(原理图自动保存了全部的页数)”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