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单片机 掉电再次上电的低功耗处理

楼主(2012-05-12):
瑞萨MC16/64A R5F364AM芯片,电源电压5V,5V掉电后由电池供电,并进入掉电中断,然后进入stop模式。然后按键能够将CPU从Stop模式唤醒进入wait模式,唤醒后显示一些数据,使用定时器来更新数据,定时器中断出来进入wait模式,当显示完毕进入stop模式。在进入stop或者wait模式后,拔电池,再次接入电池,无影响,能够再次按键唤醒(stop模式)或者显示正常(wait模式),功耗也正常。但是在唤醒后,进入wait模式,正在显示时,程序正在运行的时候拔电池,再次接入电池,功耗很大,且不能再次按键唤醒。需要改进的问题,单片机唤醒后程序正在运行的时候拔电池时,拔电池再接入电池,不能功耗很大,最好能够stop模式或wait模式等待,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一问题?另外在单片机突然无供电供电的情况下,程序将停在哪儿?如果再次供电而没有复位,程序将从哪儿进行?

网友A:
1.不可靠的复位肯定让程序跑飞
2.掉电以后你想存状态,必须用非易失性存储器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梳理和思考,以及请教同事,觉得问题肯定是外置电池上电的复位有问题。我看了一下电池上电时reset端口的电平变化,在另一个提供时钟的内置电池供电的时候,外置电池上电瞬间从1.8V(这个1.8V为内置电池给单片机管脚有灌电流产生的)跳到3.2V,这个时候程序没有复位重新开始运行。以为是内置时钟电池那个刚开始的1.8V影响,就将内置时钟电池断开,让外置电池上电瞬间reset端口从0跳到3.2V,这个时间大概为20ms,符合datasheet上面的上电复位电平信号要求,但是程序还是没有复位重新开始运行。有没有人熟悉这个瑞萨芯片的上电复位?谢谢楼上NE5532的回答!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其实单片机已经复位,只是由于单片机启动文件中加入了掉电检测,但是没有处理好,进入掉电后就像单片机跑飞了死机了一样。

网友B(2014-01-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其实单片机已经复位,只是由于单片机启动文件中加入了掉电检测,但是没有处理好,进入掉电后 ...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是快速掉电、上电,有时候会出现死机,那个上电清零 POC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是快速掉电、上电,有时候会出现死机,那个上电清零 POC我不知道是怎么 ...

我的是UPD78F088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