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max3221的人看下这个图,求助!

楼主:
看下我的图,设计的对么?FPGA的UART设计从11脚输入信号,13脚没有输出信号!
从8脚输入负逻辑信号,9脚没有信号!
求解答

网友A(2012-05-14):
对了一下,电路图是没有错的。检查一下焊接,供电等等。同时,注意:
With auto-powerdown enabled, the device is activated automatically when a valid signal is applied to the receiver
input. The INVALID output notifies the user if an RS-232 signal is present at the receiver input. INVALID is high
(valid data) if the receiver input voltage is greater than 2.7 V or less than −2.7 V, or has been between −0.3 V
and 0.3 V for less than 30 µs. INVALID is low (invalid data) if the receiver input voltage is between −0.3 V and
0.3 V for more than 30 µs. Refer to Figure 5 for receiver input levels.
以下下面的两个真值表,弄不好没有输出是可能的。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max3221.pdf
你可以通过INVALID 检查一个芯片这时是否已经工作。

如果搞不清楚就上MAX3232吧。这个片子没么多要求,上电就工作。可以从手册的真值表看得出来。
http://www.ti.com/lit/ds/slls697a/slls697a.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嗯,还需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