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MC145481,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2-05-12):
有没有人用过MC145481,帮忙看下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应用电路图按照MC145481产品说明书上的Figure 9和Figure 10连接,但是在产品调试过程中发现在给MIC语音输入端加了一个频率1KHZ,幅值100mV的激励信号后,但是DT,DR端口并没有数字语音信号输出,用示波器测量,只有频率2.048MHZ,但是幅值只有十几毫伏的数字信号输出。按道理幅值应该是3V的呀。这个是怎么回事?如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期待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
怎么没有人用过这个芯片?用过的来说一下

网友A:
本来不想给你看的,看你顶了两次,唉。
MC145481这种专用的芯片,你如果问“有没有人用过”,估计得到的回答都会是:“没用过”
给你看了一下数据手册,你首先要确认,你MCLK、FST、BCLK都已经正确的给了。多看看手册对这个管脚的要求。
此外,你也要量一下TG(17脚),看看你输进去的信号有没有被放大到合适的水平(应该是+1/2VCC ~ -1/2VCC左右),不然,AD出来也是接近0的值。

还有,DT才是MIC的输出,DR是输入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