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OS 程序的使用

楼主(2012-05-12):
下面是一个格式转换的  DOS  软件  请教如何使用

网友A:
dasm+空格+输入文件+空格+输出文件+回车

楼主:
TO 楼上 能不能 具体点 文件如下

网友B:
dasm F20.HEX F20.ASM       按回车(Enter)

网友C:
比俺还怀旧

楼主:
看来4楼  脱衣舞  大叔 是内行 我再 试验下:lol

楼主:
还是 不行:L

楼主:
谢谢 谢谢 搞定了:lol

网友B:
2L不是早就告诉怎么弄了嘛
    90年白相286时,只有DOS的东东.不过真正到了系统崩溃,硬盘坏坏,需要江湖救急时,还得DOS命令出场.俺们这些老骨头看见Win7头晕,看见DOS命令很亲切.哈哈

网友C:
到死, 从config.sys和autoexec.bat开始

楼主:
又郁闷 了  转换的 结果 不正确:L

楼主:
不知道 输入 是需要啥 格式的  文件  是 BIN  HEX  还是  。。。。。?

楼主:
这个DOS程序是用 Borland C++  写的  - Copyright 1991 Borland Intl. Null pointer assignment

楼主:
LS的各位DOS  大牛 知道 输入的文件 是什么格式的 么?

网友C:
.HEX应该是指16进制文件, .ASM应该是指汇编源程序文件. 难道这是一个反汇编程序?

网友B:
你TMS320F240的编译文件用dasm恐怕只能得到乱烘烘东东.
每种cpu都有属于自己的反汇编软件,不是随便找个dasm就能用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key=%B7%B4%BB%E3%B1%E0&from=index&format=

网友D:
后期的某些DOS程序可以用:可执行文件名/?的命令来获取帮助信息,反汇编PC平台的16进制或2进制文件可以用x86反汇编程序,1980s的软件,小文件还可以用DOS扩展命令Debug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