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中断问题

楼主(2012-05-12):
pic18f单片机
用低优先级中断做定时器
   为什么程序总是跑飞了????????

楼主:
void Timer2_Configuration(void)
{
   T2CONbits.TMR2ON=0;
    T2CONbits.T2OUTPS=0b1111;
        T2CONbits.T2CKPS=0b11;
        PR2=0x82;
      TMR2=0;
        IPR1bits.TMR2IP = 0;        //Timer1 低优先级

        PIE1bits.TMR2IE = 1; //Timer1 溢出中断使能
}这是我的初始化程序

网友A:
C语言还要飞程序确实就得检讨一下了,应该是程序整体的问题,调试方法见侃单片机版面精华帖《程序调试黑宝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