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与中断关系

楼主(2012-05-12):
一.用I/O口模拟I2C通讯时,如果I2C正在通讯,有中断打断话,会影响I2C正常通讯。
我想问一下
二。硬件I2C通讯时,如果I2C正在通讯,有中断打断话,会影响I2C正常通讯吗?????????????

网友A:
I2C是同步总线,CLK状态不变,DAT的状态就不会变。
硬件I2C是基于基本动作分解进行中断机制的,更不会被影响。
但是其他中断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与I2C相关的临界资源的保护,否则临界资源冲突会造成问题。

网友B:
硬件I2C通讯时,如果I2C正在通讯,有中断打断话,会影响I2C正常通讯吗??
通常很多 I2C 硬件从机, 对 CLK 信号持续时间也有限制, 时间过长没有反应会超时错误.
所以中断打断时间不能太长.

网友C:
同意3楼,一般中断里不要做太多的处理(除非系统要求此任务一定要实时处理),而是做些简单的标志,具体的处理可以在主循环里执行

网友D:
同3L,只要打断时间不长觉对没有问题,若是普通低速的I2C,打断长时间关系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