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怎么设置,让PCB里丝印能改过焊盘呢

楼主(2012-05-12):
RT,谢谢

网友A:
方法:

1,在规则中,把SILK覆盖元件规则的勾给去掉即可,然后手动放丝印

2,也可以选中元件,然后按A键,选中排列元件编号,然后选中编号在元件上的那个点即可

网友B:
焊盘上 不允许放丝印的

楼主:
谢谢2L forgot,AD10里没有你所说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以下这张截图是99se画的,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