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T-5.0做的电源 ,芯片发烫无招了,求助大全指点!

楼主(2012-05-12):
图中的1000uF电容,我用16V470uF代替行不行,急,在线等!

网友A:
你的输入电压是不是太高了,导致输入输出压差太大,是的功耗大,而发烫!

网友B:
有时要考虑技术以外的问题,比如是不是假货?

==================================================================================================
代理品牌集成电路 单片机 光耦 MOS管 可控硅 二极管 三极管
昆山东森微电子有限公司
手机:15950933050
QQ:41086900
MSN:wei_126@hotmail.com
网站:http://www.ksmcu.com

网友C:
这里的这个电容气的作用是在你的FB脚反馈回去一值,为了是这值平稳,你所说的470理论在计算的时候感觉是可以的,但是在实际的设计中要考虑你输入电压和反馈电压值的大小,(不然会直接废掉芯片)我记得这个电容主要作用好像是滤波的作用,还有你的电路输出端咋还有个VCC,这个是不是你的芯片发热的主要原因。在生成PCB的时候可能将输出也弄成输入了

网友D:
负载多少?

网友E:
几十上百K的开关频率,输出电容1000uF跟470、100、47uF有多大区别,更应该关注的是它的ESR。
2576的话可能100uH容量小了,可以考虑换成引脚兼容的2596,开关频率高点而且效率也高点,可能会有改善。
另外有些代换的芯片带载能力的确让人失望。

网友F:
可以考虑换成BM2596替代,品质相当的好

网友:
为什么在输出的地方还有一个vcc?

网友G:
楼主说说你的D15用了哪种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H:
25系列假货很多 小心
电感有点偏小?

网友I:
D15 和L1额定电流一定要是大于你实际负载,输入电压不能大于40V。输入电压低点的话发热也好好多了的。

网友J(2014-07-13):
同求啊,我的芯片也发热

网友K:
输入电压什么范围啊,还有输出电流?

网友L:
建议使用同步整流芯片,效率高,不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