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RGB灯

楼主(2012-05-12):
灯会出现闪烁的情况,频率设置为400k,手指阈值为40,噪声阈值为20,如果将手指阈值加大,触摸不灵敏。。。

楼主:
灯为什么会闪烁

网友A:
你是slider 还是 button?

楼主:
用的是Button

网友B:
灵敏度调节可以有很多参数,你可以试试别的,这个帖子你可以看看:如何更进一步提高21434的灵敏度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53537

网友C:
如果只是简简简单单的 PWM 控制RGB,会不会出现闪烁的问题??

楼主:
将滞环也调的很低了,数值为5

网友C:
是不是频率不够大呢,所以导致灯不断的闪烁。

楼主:
不是的,频率设置为400k了,应该不小了吧

楼主:
哎,估计也没人知道。。

楼主:
结贴了, 多谢大家啊

网友D:
灯闪, 无电解电容方案中经常出现的现象.
选择好的方案或者增加电解电容了.

网友E:
哦,刚看到

网友F:
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电路上用的IC是什么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