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T-5.0做的电源 ,芯片发烫无招了,求助大全指点!

楼主(2012-05-12):
图中的1000uF电容,我用16V470uF代替行不行,急,在线等!

网友A:
电感用的是色码电感吧?

楼主:
电感是色码电感

网友A:
呵呵,这就是问题!这个电感你还是找个工字型磁芯自己绕一个吧。

网友:
看了下资料,这个IC的效率只有80%。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换一个其他的用吧。台湾的AIC不错。 AIC2566效率可以达到95%。就是不知道你对输入电压的要求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00uF的电容可不可以换成16V 470uF的呢?

网友A:
容量小了只是纹波大一点而已。与发热关系不大

网友B:
电感是色码电感
引用 楼主:

呵呵,楼主DC-DC还需要入门啊,请看我整理的Power100

这个电感是储能的,要工字磁芯电感,3A以上的,或者环形电感,有3cm直径那么大那种。

网友C:
看了下资料,这个IC的效率只有80%。如果是这个原因的话,换一个其他的用吧。台湾的AIC不错。 AIC2566效率可以达到95%。就是不知道你对输入电压的要求是多少。 ...
引用 网友B:

这种SOP-8封装的3A DC-DC有很多,价格也很便宜,不超过2元,但是输入电压大多在20V以下。

网友B:
这种SOP-8封装的3A DC-DC有很多,价格也很便宜,不超过2元,但是输入电压大多在20V以下。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可能,不信自己试下看,能通过带载把2576弄烫是很难的。

网友A:
初次使用2576的朋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这个电感用色码电感了。呵呵

网友A:
很奇怪的是:电阻大家知道除了电阻值还有功率。电容大家知道除了电容量还有耐压。可电感怎么就只知道电感量呢?其实还有电流容量是否足够,是否会出现直流饱和等问题需要考虑的哦。

网友D:
基本不可能,不信自己试下看,能通过带载把2576弄烫是很难的。
引用 网友B:

不难,关键是看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电流
如果是12V输入,5V/3A输出的话,不加散热片的话,2576可以烤**蛋了

网友E:
基本不可能,不信自己试下看,能通过带载把2576弄烫是很难的。
引用 网友B:

随便搞搞就可以到50度.
才80%的效率.输出5W,耗散就要1.25W.不加散热的话,温升会有60度.

网友F:
提高 LM2576的效率,关键两个器件要把握。
1.  功率电感内阻要小,电感量合适。
2.  二极管正向压降要小,最好用压降小的肖特基管。

网友G:
色码电感……太强大了……

网友H:
不行,不用问。

网友I:
电容好像问题不大,电感必须能抗得了几安培的电流,铜线足够粗!
不带负载时,芯片不应该很烫啊,你测下空载输入电流?

网友I:
这个芯片的典型电路虽如此,不过我被它害过一回了,输出没有设计过压保护,就如楼主图这样直接接了负载,结果,芯片坏了后,输出高压,把单片机冒烟了。

网友J:
提高 LM2576的效率,关键两个器件要把握。
1.  功率电感内阻要小,电感量合适。
2.  二极管正向压降要小,最好用压降小的肖特基管。
引用 网友F:

你这些是提高电源整体效率,跟LM2576的损耗没关系。

网友K:
顶跟LM2576的效率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