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系列端口设置

楼主(2012-05-12):
中颖66系列(我在用66P51和66N12)闲置端口应该怎样设置,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作电流?

网友A:
66系列没有用过,我用67/69的时候一般是将没有用到的IO口,设置为输出口,输出低电平。

网友B:
datasheet里没有?

楼主:
datasheet中有提到端口,内部电路有几个门电路,闲置时看看怎么设置能更省电:输入:开内部上拉or外部直接拉高或低?输出:高或低?

网友C:
通过试验验证吧

楼主:
嗯,我还是通过试验验证吧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