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此种定义

楼主(2012-05-12):
在C中要定义一个整形变量和两个字符变量,要使两种变量指向同一存储位置如何识现

网友A:
看不懂楼主什么意思

楼主:
比如: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char tempL;     //期望此字节指向temp的低8位
unsigned char tempH;    //期望些字节指向temp的高8位

请如在C中如何实现此种定义

网友B:
最简单的是“联合”

网友C:
用指针强制转换也可以

网友D:
你可能会被绕晕头的

楼主:
那个指针强制转换是指引用时还是预定时使用

楼主:
是用 (char*) 还是什么

网友C:
建议用联合体Union。
有现成的类型为什么不用?
typedef union UINT_UCHAR
{
  uint i;
  uchar c[2];
}UINT_UCHAR;

楼主:
嗯,多谢楼上

楼主:
那就结贴了啊

网友E:
用引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