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它的2个晶振

楼主(2012-05-12):
用sh69p56做LCD实现实时时钟显示,怎么用它的2个晶振?

网友A:
正常用就行了啊

网友B:
手上也没有规格书。以SH67P54来说,要切换使用高低速振荡器,可以通过设置位于$14的振荡器控制寄存器来实现

网友C:
SH69P56的振荡器控制寄存器的使用方法应该一样,但是位置可能不在$14,楼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网友C:
嗯,但是需要注意切换后需要等待几个ms用于振荡器稳定,另外切换前最好关闭中断。

楼主:
正常用就行了啊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同一时间只能用一个?

网友D:
t0定时器就是为了计时来设计的

网友E:
可以使用低频时间,它是一直运行的

楼主:
t0定时器就是为了计时来设计的
引用 网友D: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F:
t0定时器的时钟源始终是低频

楼主:
就是说如果没有需要特殊的需求,可以跑低频即可?

网友A:
即使有高低频频繁切换也没有关系

网友E:
规格书的TIMER0有说明,其时间源是外部信号T0或是Fosc/4,后者是低频,不是系统时钟,即,即使切换到高频的情况下,T0时间源还是低频,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楼主:
多谢楼上,这么一说明白多了

楼主:
结贴了,周末愉快

网友G:
5楼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