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一起看一下,关于STM32F4XX不能进行串口ISP烧录程序

楼主(2012-05-12):
之前研究STM32F4_DISCOVERY的板子,程序都是通过ST-LINK下载的,现在自己做了一个板子,将所有IO引出,使用串口ISP进行程序烧录,但是怎么都写不

进去,使用的烧录工具是“单片机在线编程专家”的"mcuisp V0.977"程序,这个工具一直用在STM32F1XX系列,很不错。具体情况如下,
1,设置,BOOT0=1,BOOT1=0,上电,点击“读STM32器件信息”,出现连接成功,如图1

疑问:显示连接上了,但是说“芯片已经设置读保护,无法读取更多信息”

,还有就是连接了二次,还接收到一个奇怪的数据(STM32F1XX下没有这样的),(开始连接... 2,接收到:79)

2,点击“开始编程”,就直接写不了,

如图2

直接写不了,

我用ST官方的下载工具“Flash Loader Demo”也是写不了程序。

不知道大家是否也遇到过这情况,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A:
多试几次试试,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多试几次。

网友B:
可以通过使用RAM启动方式或使用Bootloader解除读保护。

网友C:
不要使用RamIsp,试试。
最新版本是FlyMcu.exe,建议下载试用。

网友D(2013-10-15):
你好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