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音响前置放大间隔出现高频滋滋声,是怎么回事,有图

楼主(2012-05-12):
这是前置部分的电路图。后面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有画出来。在没有音频输入时,只要把音量电位器关到最小就再也听不到滋滋的噪声了(低噪也听不到),开得越大就越大,有输入音频后就听不到了,被盖住了吧。所以后面是正常的,问题就出在TL072这块。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不是这块IC坏了,造成轻微自激了?是两个声道都有,而且大小一样的滋滋声!有时候忘了关电源,睡觉的时候听到很烦。

楼主:
我画的音量调节电阻可能画错了,但这不影响分析。

网友A:
把输入短路看一下

楼主:
3# PowerAnts 输入短路还有,只是小声点。大概是没短路的70%左右,但还是一会有一会没有的滋滋声。

楼主:
对了,刚发现一个问题,手接触到输入地时,滋滋声与短路输入一样,滋滋声都会变小到原来70%左右。

网友A:
噪声问题, 是买来就有, 还是最近才发现?

楼主:
6# PowerAnts 我买来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的。这东西也1500多的音响,05年的时候买的。网上资料没有的。我查了很久。这图还是我一手一手画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自激的感觉。不知道换掉这只IC会不会好。不敢确定。因为手里没有这个TL072.公司里道是有一块5532.但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A:
电容出问题的概率至少是运放的十倍, 先检查电容吧, 另外, 手机充电器等**级开关电源, 另与音响用同一个插板.

楼主:
你是说C10与C11吗?这两个电容同时出问题吗?还有,以前我也认为是插了手提电脑的电源造成,可我什么电容不用,而且也不接输入线。照样会有滋滋声,我用示波器看过。电源里还有120 mv/100HZ的纹波,电源滤波电容是10000uF的电触电容。后我又并一个4700uF上去。纹波就变成80 mv/100HZ了。但反而出现交流嗡嗡声。后又拆下来了。可能是并上去的电容漏电所致。但手里没有别的电容了。就没有搞电源。后就怀疑是这个运放造成。因为是两个声道同时,是一样的声音。

网友A:
两个声道同时出现噪声, 这得查公共部份, 如运放的退耦电容等

楼主:
那就只能是这个TL072,还有就是C1,C49了。你觉得C49会不会有问题。他是电源地与信号地之间的电容。对了,现在我在C1这条路上并了一只22uF的钽电容。好像一点作用也没有。反作用也没听出来。

网友A:
两个通道的元器件同时失效的机率很小, 得查公共部份的

楼主:
12# PowerAnts 嗯 ,谢谢,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我就怀疑是TL072.你说的退耦电容,我也试试。也许会有结果。反正就三只元件可能性大点。

楼主:
最可恨的就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有的时间比没有的时间稍多点。

楼主:
我现在就动手,把电容换了试试。10分钟吧。呵呵

楼主:
运气不好,一个C49(104)电容被我焊坏了,现在手里没有电容可换了,后天再试,这个电容没有也有滋滋声,但好你变得很少出现了。但是听不了了,声音就好像没有接地一样的。呵呵。

网友B:
怀疑前面两运放同相端通过平衡电阻接地问题,是否虚焊了。

楼主:
17# MCU52 你说的是3与5脚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嗯,看下是否开路了,再短路输入测量两运放的输出,

楼主:
再短路输出测量两运放的输出,是什么意思

楼主:
刚我测了,3与5脚到信号地之间都是对的。电阻OK

楼主:
可能就是C1的问题吧。把C1焊到C49的位置,C1随便找了一只瓷片电容焊上。没有噪声了,5分钟之内都没有。不过还不确定,再听半小时就知道了。倒霉的是,我的输入线被我插来拔去的,搞断了一根!!!

楼主:
唉。又出现了,没用。可能还是TL072吧。

网友C:
我的惠威也有...比你的贵....

我不想动.因为使用的都是精密电容.买的量少太贵...

现在是我的pc干扰厉害.当多媒体音箱试用

网友D:
是否是输入级受干扰引起的.
输入短路时也有--->共模干扰? 周边有工业EM干扰?

网友E:
楼主,修东西讲究方法啊,别乱拆东西拿下来量或者代换,搞不好还会扩大故障范围。
你用一大电解电容,从后往前或从前往后,将每级信号用电解对地短路,没有了问题就在那一级。
另外长沙学院***是专业家电维修人员,技术牛,你可以问她。

网友F:
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G:
楼主可以是这段路一下输入

网友H:
在声音输入的零。如果还有输出噪音,说明在后级有问题。

网友I:
应该是供电滤波不良吧!

楼主: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是输入的线路设计有问题,这个音响共三个板,信号进来就几个元件,然后就通过很长的几根线连接到了第二块板上。我把这几条线焊下来。这种滋滋声就没有了,而且一点底噪也听不到了。以前还有点像流水声一样的底噪声。(手靠进输入耦合电容的时候,有很大的干扰),通过改造使这几条线最短,然后把两条R线与L线分别R与R扰一在起。L与L扰在一起。最后试听,底噪声又出现,但小了一半多。滋滋声也又出现,但没有以前那么明显。最终确定,无法修复,是设计有问题。造成电磁干扰。我也试过把这些线换成屏蔽线,但完全没有效果。难怪在网上有人说BOSE的C2音响问题就是普遍存在滋滋声。

楼主:
他这种设计,相当于有四根输入线,输入后两根又接在一起。线都很长,所以就相当于四根很长的天线一样。越长哭噪声越大。现在已经装起来了。不想打开了,不然就把这个改成只有两根线的试试,然后不经过第一块板,直接进入第二块板。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网友J:
26L真让人无语

楼主:
今天打算把输入的地接一只电容与一只电阻并联到大地试一下。网上说,电容大小C103,电阻大小10~22欧。但我手里没有。只找到了C223,R13欧的。晚上回家试试。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用手摸着电源地,或摸着信号输入的地,这种吱吱声都会减小到很小很小,20CM听不到,我觉得可以了。主要是没有音乐输入的时候听着这种噪声很烦。

楼主:
试后,还是没有解决。烦呀。只能下次打开的时候改电路到一起了。

网友E:
26L真让人无语
引用 网友J:

哈哈,阁下终于成名人了,***到处夸你。

网友E:
[正义回应之二十二
厉声质问xukun977何许人也]:lol:lol

楼主:
呵呵。跑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