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下怎么写这个C函数?请教!

楼主(2012-05-12):
由于刚接触这个delphi  不熟悉Pascal……请教下面这个C程序 用pascal 语言也就是delphi 下该如何写?

u16 crc_chk(vu8 *pData,u8 nLen) //CRC数据产生
{
     u16 temp = 0xffff;
     u8 temp1,i,j;
     for(i = 0;i < nLen;i++)
     {
          temp ^=*(pData + i);
          for(j = 0;j < 8;j++)
          {
              temp1 = temp;
              temp >>= 1;
              if(temp1 & 0x0001)
              {
                  temp ^= 0xa001;
              }
          }
      }
      return(temp);
}

其中 crc_chk(vu8 *pData,u8 nLen) 写成 Crc_Chk(var pdata: Pointer; nlen: Byte):Integer; 不知对不?

网友A:
写成这样:
Crc_Chk(pdata: Pointer; nlen: Byte):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