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楼主(2012-05-12):
ADS1256AD转换芯片,在上电的时候,经常工作不正常

网友A:
是不是振的问题

网友B:
晶振的问题

网友C:
拿万用表的探针头轻轻的敲几下晶振管教

楼主:
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D: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E:
比较奇怪。。。

网友F:
换个晶振呗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事

楼主:
嗯,我试试,谢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G:
问题详细点嘛,方便解答

网友H:
晶振的问题,肯定是的,楼主检查一下

网友I:
示波器这么牛的东西,以检测就能出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