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入单片机IO口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单片机工作电压3.3V,传感器输出3.3V的脉冲信号。现在问题是可以把这个信号直接送入单片机的IO口吗?另外要用单片机读这个脉冲信号并计数,可以用什么方式(具体一点)?谢谢大家啦!

网友A:
T0计数即可

楼主:
那这个脉冲可以直接送入IO口吗?是不是需要加个跟随器或者限流电阻?

网友B:
还是用个外部中断输入吧...

网友C:
外部输入的信号最好不要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可以加个高速光耦隔离下。

网友D:
为什么不能直接接到单片机引脚?
如果传感器的供电和单片机的供电是同一个电源,还是不能直连接吗?

网友E:
不是说不能直接接,是直接接不好,即使你的传感器和单片机都是同一个电源,或者都是5V,肯定在PCB布板的时候都是从一个总电源那边分支成为两路电源,那样的方式是抗干扰最好的。

网友F:
直接接大电阻即可,比如10K,30K,100K,兼顾信号强度与干扰程度

网友G:
最主要的没说,脉冲的频率范围
由此才能确定采用的方法

网友H:
传感器类的信号加个电阻基本够了

网友C:
一般来说,加个电阻就可以了。这个电阻起到了好几个方面的作用。
具体阻值多大,要看信号频率。

楼主:
我的传感器信号频率并不高,几百个ms,唯一担心的是直接注入到IO口会不会引起灌电流过大

网友I:
加个电阻

网友J:
如果传感器的供电和单片机的供电是同一个电源,还是不能直连接吗?

网友K:
大家都是3.3V的,没任何问题,请直接连即可。
如果高于3.3+0.6那个钳位管就要起作用了,如果是5V容忍的要5V钳位管开始起作用

网友L:
你既然担心灌电流过大,就像网友说的串电阻就行,光耦当然可以,但是最近光耦涨价厉害。跟随器是你输入阻抗太大才用得上的,加强信号,不是必需的。如果确定阻抗匹配没问题,电流承受得了,应该可以直连

楼主:
多谢大家,明白多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M:
坛子氛围真好呀啊

网友N:
氛围是很好

网友O:
你既然担心灌电流过大,就像网友说的串电阻就行,光耦当然可以,但是最近光耦涨价厉害。跟随器是你输入阻抗太大才用得上的,加强信号,不是必需的。如果确定阻抗匹配没问题,电流承受得了,应该可以直连 ...
引用 网友L:

有关阻抗匹配,哪位大侠能详细说说么? 怎么确定单片输入这边的负载?

网友P:
加个电阻,搞定,程序用定时器,可以搞定。

网友Q:
新手求些积分用用~谢谢啊哈~

网友R:
粉末喷涂静电发生器电路,那位朋友有啊,能不能共享一下呀!

网友S:
对与这个问题,我还是建议使用光隔比较好,光隔在涨价也贵不过好意西的单片机的

网友S:
哦,对了,这个主要是说若接入脉冲信号的灌电流太大,很容易废掉单片机的该IO口,这样就等于废掉了整个单片机的,使用了光隔,就保护了单片机

网友T:
这个需要根据传感器输出脉冲信号的频率 驱动能力 工作环境的干扰情况  数据线的长短 等情况来选择隔离 串接 上下拉 等各种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