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iv号开发板里面的图形取模方式

楼主(2012-05-12):
神舟iv号开发板里面的《TFT触摸屏显示加触摸》 程序中,有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取模方式是怎样的?初学,感激不尽

void DrawPicture_Center(u16 *PictureAddr)
{
    PictureWidth = (picture[0x13] << 8) | picture[0x12];
    PictureHeight  = (picture[0x17] << 8) | picture[0x16];

    printf("\n\r PictureWidth is %d  0x%X ", PictureWidth, PictureWidth);
    printf("\n\r PictureHeight is %d  0x%X ", PictureHeight, PictureHeight) ;

    ili9320_Clear(Blue);
    ili9320_DrawPicture(0, (240-PictureWidth+1)/2, 320-1, ((240+PictureWidth+1)/2)-1, (u16 *)(picture + BmpHeadSize));
}
上面这段程序中的这句: ili9320_DrawPicture(0, (240-PictureWidth+1)/2, 320-1, ((240+PictureWidth+1)/2)-1, (u16 *)(picture + BmpHeadSize));
中为什么要加上一个 BmpHeadSize ,这是什么内容.

我用的软件是Image2Lcd,下面这些是如何选择的,谢谢!

楼主:
野火的板子上面写的是有54字节的 文件头部信息部分 ,正好 BmpHeadSize在程序中是定义为54,这54个信息是怎么算出来的,用什么软件,谢谢

网友A(2012-08-08):
同求,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2012-09-26):
还要拿神舟5号自带的数模转一下。。。。被坑了

网友C:
0x42,0x4D, //字:1,424Dh=‘BM'  代表BMP
0x36,0x86,0x01,0x00, //2-3, 0001 8636h=99894字节   即为图像的“大小”
0x00,0x00,0x00,0x00, //4-5, 保留,必须设置为0
0x36,0x00,0x00,0x00, //6-7, 0000 0036h=54  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之间的偏移量即BmpHeadSize (54)
0x28,0x00,0x00,0x00, //8-9 28h=40
0x68,0x00,0x00,0x00, //10-11 宽度  0000 0068h=104
0x40,0x01,0x00,0x00, //12-13 高度  0000 0140h=320
0x01,0x00,    //14   位图的位面数,该值总是为1,0001h=1
0x18,0x00,    //15   每个像素的位数  0018h=24  16M色,真彩色
0x00,0x00,0x00,0x00, //16-17 不压缩(0)
0x00,0x86,0x01,0x00, //18-19 0001 8600=99840=104x320x3  用字节表示位图图数据的大小
0xC4,0x0E,0x00,0x00, //20-21 0000 0EC4=3780    水平分辨率
0xC4,0x0E,0x00,0x00, //22-23 0000 0EC4=3780    垂直分辨率
0x00,0x00,0x00,0x00, //24-25       位图使用的颜色索引数
0x00,0x00,0x00,0x00, //26-27       对图像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数目

网友D(2012-11-29):
STM32 FSMC总线 连接DM9000A bus总线扩展网络接口
STM32 EMAC接口连接 DM9162N 扩展网络接口

提供STM32 网络接口芯片,软件及硬件设计咨询,lwTCPIP移植等服务。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区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D:
S3C6410、S3C2410、S3C2440、S3C2450、S5PV210、FPGA、STM32
扩展网络接口方案。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中国总代理)
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
联络方式:Jonny.chu@qftek.com  电话:1355490220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E(2013-10-11):
同求高人的答案   希望有高手救救急

网友F(2014-02-11):
想问一下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G: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