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请教AVR与BQ20Z90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5-12):
各位大侠,我用ATMEGA16通过TWI与BQ20Z90通讯,想读其电量,可是只能读到启动的ACK,写SLA+W时就返回0x20了,请各位老大,帮助分析分析

网友A(2012-06-27):
不够具体,上程序,上图
示波器抓波吧,datasheet再好好分析下。
对照时序图,只要符合时序图,一般都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