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蚂蚁:需要28V直流电源,瞬时50A

楼主(2012-05-12):
瞬时(200ms~1S)时间就好。要求能够有50A的驱动能力。平时不工作,只是偶然来一下脉冲输出。有没有1U标准上架机柜的产品?或者更小体积的。帮忙推荐一二。谢谢!

网友A:
你说的瞬时是什么数据级, 即脉冲宽度是多少, 按PWM计算的说,它的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A:
另外有没有上升沿的tr要求?

网友A:
可以允许装散热风扇吗?

网友B:
偶然来一下脉冲输出, 最短的周期是多久?

网友A:
LZ到哪里溜达去了?

网友B:
买音响去了, 用料足的100W+100W的甲乙类OCL功放就搞定了,注意要摸死管的,BJT的过载能力不行。
把两个通道并联,输入电容短掉,输出调零会有点点问题,但影响不大,再用个电压源从AUX端子灌进去,输出28V

网友B:
100W,8欧的功放,输出电压28.3Vrms, 有截顶,实际上直流供电40多V。
简单起见,以整流100Hz,滤波电容纹波5V计,电流均来自电容,则每周期最多需提供0.5库仑,+VCC的大水塘再并几颗凑足100mF就可以了,再换个大点的桥堆,音响内部有的是空间。

楼主:
200~500MS

网友B:
楼主:瞬时(200ms~1S)时间就好。要求能够有50A的驱动能力。平时不工作,只是偶然来一下脉冲输出。

PowerAnts: 偶然来一下脉冲输出, 最短的周期是多久?

楼主: 200~500MS

============================

:dizzy:

200~500MS 是十年量级,这确实是偶然,偶然得部份器件都失效了。我家老大过两个月满10岁了,这个10年可不简单。

200~500mS 就不是偶然了

楼主:
就是200~500毫秒。

网友B:
:dizzy: 我问的是,周期是多久?(偶然来一下),不是问脉宽,脉宽在这里不太重要

楼主:
理解成一天或者一年用一次。就是偶然用一下的那种。

网友B:
那就参考8楼,做一个线性稳压电源,用十万微法的电容。

网友C:
怕你一年只用一次,一次持续1小时啊。
反而不怕你1分钟用0.1S持续用一年啊。

网友B:
所以建议他用工频线性稳压, 这玩意儿可靠性极高. 开关电源一直挂在电网上, 很难保证待机一年不坏.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已经购买到一个了。6000块大洋一个。俺的这个东西不怕贵。

网友D:
你是来打广告的

网友:
你买的那个东东 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