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电路图推画出原理图的技巧

楼主(2012-05-12):
工程师经常会遇到一些小物件,或是否有需要,没有任何电子产品的图纸,这就需要接线图的身体情况,绘制绘制电路图为了推动这里的一些技巧,用于绘制的技能,我们要帮助引进一些推框图。
  一系列形状和古典绘画的基本单元电路的冠军,有桥式整流器,稳压器和放大器,数字集成电路。这些单位直接先画出电路中的电路,绘画可以提高效率。素描是使用描图纸,它与建议多色引脚接地,电源线,信号线,作为杰出的颜色分量。改变,并逐步加深颜色,所以引人注目的图纸来分析电路。画出电路图应该可以找到一个类似的产品的参考电路,游戏将是一个更有效的作用。选择一个大型,多针的大小,并发挥重要作用,如集成电路,变压器,晶体管和其他颜色图基准件的电路元件,然后从每个粘性的开始,错误的参考文件减少。
  如果组件的序号标示板上,有特殊的规则,这些数字,第一个数字后的字母相同的组件相同的功能单位,所以绘画的额外的好处应该是聪明的。正确区分同一功能单元的组件,是工厂的图纸的基础上。当板组件上的序列号标记,为便于分析和校对电路,最好是自己的型号。在印刷电路板制造商的设计,使铜箔走线最短,一般相同的元件布局相对集中的功能单元的元件安排。发挥核心作用找到一个单位,单位,只要按照相同的功能单位,寻找其他的组件。
  PCB的接地之间正确区分电源和信号电缆。例如,与地面之间的高容量的滤波电容,通常的连接到电源接通的整流变压器二次端子电路,电容器具有极性标示的外壳。另外,找出三端稳压电源和接地引脚。厂在PCB布线,防止他自我激励,干扰,通常是铜接地线(高频电路往往是大面积的接地铜)最远的设置,通过最窄铜箔电源线,信号电缆,铜次之箔。此外,有两个数字电子电路模拟电路,印刷电路板往往从自己的土地上分离到一个独立的地面网络,也依赖法官可以识别的形式。

网友A:
楼主画图用的是什么软件,推荐一款。

网友B:
画电路图时,应尽可能地找到类似产品的电路图做参考,会起事半功倍的作用。

网友C:
楼主总结的还是蛮不错的啊,比较基础但是蛮实用,顶一下

网友D:
很好的经验啊,学习了

网友E:
呵呵,咋看着像是抄板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呵呵,好资料还是喜欢看到啊,多多上传这样的资料让没有看到的朋友看到不是更好吗?无所谓抄不抄,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