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xE 复位后IO的状态?

楼主(2012-05-13):
请教:
1.STM32F103xE 在上电复位或不断电复位后,IO是什么状态?是高电平?低电平?还是其他状态?
2.STM32F103xE 在死机后(没有启用看门狗),IO是什么状态?是高电平?低电平?还是其他状态?

非常感谢!

网友A:
在上电复位, 为数据手册上的复位默认状态.
不断电复位, 应该是保持原有状态;
至于死机, 不好说, 最好知道你怎么会死机的. 会不会意外地改变 IO 的状态等导致, 不好说

楼主:
谢谢!
再研究STM32F103xE器件手册,呵呵!

楼主:
实在惭愧,还是没有在STM32F103xE的器件手册找到复位后的IO状态。哪位大侠知道,帮我找找,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