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问题

楼主(2012-05-13):
超声波测深仪,水中100米,回波信号强度怎么计算,损耗公式的计算方法?
另外,超声波换能器有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了增加功率,只能增加电压吗?

谢谢,没接触过超声波,请大侠指教!!!

网友A:
问题太大,估计没人能解答……
找一些声纳原理的书籍看看吧……

网友B:
〓◆ 超声波技术相关专辑 13册 75.3M ◆〓

网友C:
损耗公式的影响因子很多,工程公式去查书吧。
增加换能器的功率首先要选择适当型号的换能器,然后才是正确的驱动,已定换能器的前提下,在器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输出功率和驱动功率正相关,影响因素除了电压还有电流,因为驱动器存在内阻,所以不能简单认为只和电压相关。

网友:
超声波测水深,应该象雷达那样测回波时间来判断距离(水深),不应该通过回波强度判断距离(水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