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在线等。帮帮我吧。

楼主(2012-05-13):
(无正文)

网友A:
本质上说都是一样的,USB转串口通过对Windows虚拟一个串口设备类实现,但是其兼容性有时候不如硬串口好,楼主先在其他地方找问题,实在找不到的时候换一根USB转串口线看看。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几年前买过个TOP的编程器,老式的只有串口的那种,一直在公司里电脑的普通串口上用,都很正常,后来有一次要带出去,笔记本上没有串口,就找了根USB转232,但怎么也连不上,后来试了无数条这样的线,均连不上……回到有串口的电脑上,还是好好的,晕!

网友C:
转出来的COM口端口号最好别超过COM4 ,超过了有时候也不好用

楼主:
谢谢。我是想知道上位机软件是什么机理。有的串口调试工具可用,有的不可用。刚开始我还以为程序问题。浪费颇多时间。

楼主:
是因为有的串口调试工具可以用。有的串口调试工具不支持u转串的。

网友D:
还有串口支不支持优转串的问题?有必然联系吗,什么机理啊?

网友E:
经常用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是否没有正确安装驱动吧,拔插USB转232设备看是否能正确识别,并看端口号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比如串口调试助手2.2就不行。但是我找了个可以的。对比后的确是一个行,一个不行。而串口调试助手,以前我用的别的板子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