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光耦可控硅控制中,一个不能理解的电阻问题

楼主(2012-05-13):
用光耦可控硅驱动可控硅时,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啥??一直没明白。

楼主:
没有人解答一下吗?
顶一下,让高人看到。

网友A:
围观,我平时有时候不求甚解,用过也看过,但没注意到这个细节,楼主用心,必定能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期待有人解答!

楼主:
谢谢楼上帮顶,期待能遇到高人讲解一下。

网友B:
是双向可控硅的门极电阻,当可控硅灵敏度较高时,门极阻抗也很高,并上 330 可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C:
预防MOC3041关断时的微弱漏电流而对可控硅产生的误触发。

网友D:
pspice仿真下就明白了

网友E:
330会不会太小了点,我一般都是用10K或者20K。

楼主:
感谢上面几位的解释,我的疑虑如下:
双向可控硅的触发有4种情况,
T2(或称阳极)+    T1(或称阴极)-       G(或称触发极)+
T2(或称阳极)+    T1(或称阴极)-       G(或称触发极)-

T2(或称阳极)-    T1(或称阴极)+       G(或称触发极)+
T2(或称阳极)-    T1(或称阴极)+       G(或称触发极)-

也就是说,无论双向可控硅两端是交流电的正半轴,还是负半周,触发极都可以通过高和低两种情况进行触发,
根据这条原理,图中在MOC3041关断时,如果遇到T2(或称阳极)-    T1(或称阴极)+      正好满足 G(或称触发极)+
可控硅不是又触发了吗?也就是当MOC3041不工作时,双向可控硅会在负半周继续工作,相当于单向可控硅的功能了??
不知道我的表达清楚了没有?

网友C:
G的触发极性是相对于T1来说的。当3041关断时,其微小的漏电流被并联在G和T1间的电阻所旁路,使得其上面的电压很低----近似等于0,远小于触发所需的电压。所以根本不会发生触发,不管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

网友F:
5楼正解。

楼主:
G的触发极性是相对于T1来说的。当3041关断时,其微小的漏电流被并联在G和T1间的电阻所旁路,使得其上面的电压很低----近似等于0,远小于触发所需的电压。所以根本不会发生触发,不管是正半周还是负半周。 ...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明白了,“G的触发极性是相对于T1来说的”!
当交流负半周  即T1+ T2-时,G极和T1等电位,不高于T1,也不会低于T1(在3041关断时),所以,不会有我理解的那样,出现负半周工作的情况。
而这个电阻正是10楼、6楼所说的那样,旁路掉3041的漏电流,很好的关断可控硅。
谢谢各位了。

网友G:
提高抗干扰能力  防止误触发。

网友H(2014-11-04):
我的360欧的电阻,为什么总烧毁呢?换成1w的也很热

R37只不过是光藕输出回路的限流电阻罢了!… 发热?加大电阻!自己算!

网友I(2015-12-14):
引用 网友H:
我的360欧的电阻,为什么总烧毁呢?换成1w的也很热

你这个电阻不是门级防止误触发的电阻

网友J(2016-01-17):
非常感谢楼主及其他朋友的问题及解答。

网友K(2016-05-25):
绝对官方回答:栅极电阻Rg仅在TRAIC或SCR的内部栅极阻抗较高时(敏感性栅极晶闸管就属于该情况)才是必须的。这些器件如果没有Rg,抗噪性能和热稳定性将会非常差。在该情况下,栅极电阻值的范围应当为100~500欧。电阻设计人员应当意识到,使用栅极电阻会增加所需的触发电流I(GT),因为Rg会吸走一部分的I(GT).栅极电阻与限流电阻R结合会造成零时刻与功率TRAIC触发时刻之间的非预期延迟或相移。

网友L(2016-11-27):
那这个电阻应该换为多大的合适呢 我用的470 做为水箱加热器的电路也是直接烧了 1/4w的

网友M:
哥的看法是关闭时放掉控制极的电流,同时,防止误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