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某未知USB设备的全部描述符

楼主(2012-05-13):
比如一个未知的HID设备,插入USB口后有什么工具可以得到它所有的描述符呢??
写代码穷举(循环发送Get Descriptor,并将wValue字段不断累加)是否可行,如何将返回BUFF解析为各个描述符结构?

另外有什么办法得到设备的报告描述字呢?

网友A:
用usbview工具(windbg安装包里附带)可以看到所有描述符

网友B:
LZ描述一下未知的HID设备是个神马东东:loveliness:,一般USB调试最好用USB分析仪,如果你仅仅用来捕获数据,用BUS  Hound就行了。

楼主:
感谢以上几位,我用BUS HOUND得到了所有需要的,只是需要自己整理成定义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