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注册怎么搞?

楼主(2012-05-13):
主从站无线通讯,一个主站多个从站。每个从站带一18B20,作为从站地址。主站可以注册从站地址吗?又该怎么去注册?还是说必须先读出18B20的地址,然后再写进主站里去,我觉得这种好麻烦。
无线抄表系统的从机地址是怎么定的呢?

网友A:
这个不懂

网友B:
这是系统成面的东西。你自己去规划不就完了吗,不算问题吧。
我现在做的国网的集抄系统。
国网的集况是:电表在安装时,都会由人去记录下来地址,然后输入到主站里,主站会把档案下发到集中器。集中器按主从网络的方法去和电表通讯。

当前也有一些省局想让集中自动把表搜上来(他们倒不是想不录入,因为他们必须有表号和户号,不然他们没法向你收钱,他们这么做是因为录上来的表好混乱,台区交错,真可喟错误百出。集中器按他们给的档案跟本抄不上来,因此,相当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系统安装时整理当案。本来是他们的错,他们现在却想把压力推到我们上来)。
做法麻,也就是发一个广播,听到的表自己把表号报上来。当前,会存在多个表同时表数,产生数据冲突。解决方案就各家不一样了。我们采用的是CSMA的方式。其实以太网就这么做,通过CSMA让所有电脑就“共享"一个信道。

网友B:
CSMA的**百度文库一大堆,你自己去看吧。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 ... d=0&fr=top_home
我就不像T叔那递到你手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