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加速度传感器鼠标 。。困难重重

楼主(2012-05-13):
鼠标端要用MCU控制RF24L01无线收发模块     然后PC端 也要有 MCU控制RF24L01收发模块还有USB接口芯片 。。。。这个太复杂了。。。如果用蓝牙模块作无线传输  就可以在PC端 省去 MCU 还有接口芯片了吗。  还有那个设备描述符的 。。。换蓝牙模块之后,没有USB接口芯片也可以吗。。 各种混乱与不懂   跪求大虾指点  0.0

网友A:
用蓝牙的话只需要做鼠标就可以,PC那头没蓝牙的话可以买现成的USB蓝牙适配器插上去。

网友A:
这个可以做你的毕业设计题目,如果想用它来入门不合适,难点不在通讯,而是传感器数据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蓝牙的话,我刚刚查了一些资料,发现很多都是串口通信。如果这样,那我需要在电脑上,做软件什么的,那就不可以像USB接口设备那样,通过设备描述符识别鼠标,实现直插直用?     或者把软件做的像驱动那样,是这样吗。。。。还是电脑上已经有相关的一些驱动程序 然后要通过一定的 识别像USB接口那样才会自动匹配驱动。  。。真的很混乱呢。。求大虾指点。

网友A:
PC端不需要做任何工作,按蓝牙鼠标的标准来做鼠标即可,不过从你提问的方式感觉你半年之内做不出来,建议先做个简单点的项目试试,希望我判断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