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输出一路可调频率PWM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写了个可调频率的PWM,但是输出的PWM波形不规整,在变换的时候出现尖角。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35999;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Prescaler_Val[0];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PWM1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Prescaler_Val[0]/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TIM3, TIM_IT_Update , ENABLE);
/* TIM1 counter enable */TIM_Cmd(TIM3,ENABLE);

中断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Flag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SetAutoreload(TIM3,Prescaler_Value[i]);

TIM_SetCompare1(TIM3,Prescaler_Value[i]/2);

TIM_ClearFlag(TIM3, TIM_IT_Update);

}
}

在仿真中可以很好的实现,但是在实际的开发板上就不能实现了,请大家指点一二,小弟再次感激不尽!!!

网友A(2014-04-17):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想输出2路互补输出,带死区插入的   频率从20K到40K   实现频率可调怎么弄